微软Surface pro 6 1796 开机显示LOGO就关机

楼主(2021-08-31):
I5 8代256G的  主板M1086841-003   开机显一下田字格 LOGO就关机了,测量5V 3.3  1.8  1.0V等电压都有,只有3个核心电感处无电压,找了2个BIOS刷了下还是不行,有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那就把  cpu  供电修出来

网友:
电流是多少

网友B:
CpU供电有ic产生。

网友C:
surface显示logo后关机,再开还这样一般是CPU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  cpu  供电修出来

求思路!!+VCCSA有电压 ,+VCORE和 +VCCGT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有ic产生。

是这个IC控制的吗?型号是MP2949A,但是它同时控制+VCCSA,+VCORE和 +VCCGT ,,+VCCSA有1.2V电压,其它2个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rface显示logo后关机,再开还这样一般是CPU坏了

不会这么点背吧,具体原因是换电池时候,忘了是没关机直接断电还是CPU没压散热试机造成的了

网友:
单板上电只有0.01,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电池检测的原因,接电池触发后,除没有核心电压其它都有,CPU发烫, 充电器充放电正常

网友E:
CPU无供电的话,能显示???

网友:
同问,cpu没供电能显示logo?

网友:
CPU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把,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1796不是Pro5吗

网友:
cpu没有供电,可以显示马上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无供电的话,能显示???

可以显示 屏幕自检 就算内存拆掉都可以显示

网友B:
47脚进到ic电压正常?

网友:
Surface 机器就是个坑,谁拆谁倒霉

网友F:
是不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
排除供电问题后用示波器测内存波形判断内存/CPU/显卡故障 简单得很

网友:
我修过一个,ec 坏

网友:
拆开不易,查cpu电源ic

网友:
CPU坏了 我有帖子有 说明

网友G:
要是CPU没有供电,但CPU发烫的话,就是CPU坏了短路把供电拉低了。

网友:
Surface Pro Book Laptop Go 都一样只要不短路,CPU不工作也会有LOGO的。

网友:
LOGO亮了闪 U挂的概率大,亮了直接灭查供电吧

网友D:
PRO6 型号也是1796    区别在于6是8代CPU5是7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芯片损坏了

没有料板啊,大概测了下好像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脚进到ic电压正常?

47脚电压0.5V   ,,由VSYS通过一个2M电阻进到47脚,电阻一端8V另一端0.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CPU没有供电,但CPU发烫的话,就是CPU坏了短路把供电拉低了。

有可能,忘了是没关机直接断电还是CPU没压散热测试坏的了 ,哎。。。

网友:
不懂,先加焊一把试试

网友:
CpU供电有ic产生

网友:
拆费过的很多 看来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6 型号也是1796    区别在于6是8代CPU5是7代

哦哦,我一直没搞懂,听你解释终于明白区别了

网友:
能搞这个都 是大神

网友:
像这种电烧的重点看看EC那边

网友(2021-11-26):
PRO3屏最易破,别的还好,这个还只是有个触发很多电压还没上来的,是开机以后的问题

网友(2021-12-29):
不应该吧,CPU供电都没有咋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思路!!+VCCSA有电压 ,+VCORE和 +VCCGT无电压

楼主分享一下图纸可以吗

网友(2022-03-28):
有没有PRO6的BIOS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