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锐7000无法进入系统,pe也无法进入

楼主(2021-08-31):
(图片)

网友A:
进PE蓝屏 基本可以确定是CPU问题

网友:
先把内存换了吧,然后是CPU。

网友:
先把内存换了吧

网友:
内存 CPU 也就这两个了

网友B:
cpu看下 基本没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看下 基本没跑

还就是cpu的事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蓝屏 基本可以确定是CPU问题

是的还就是cpu挂了

网友:
拔掉所有硬盘再试试PE能不能进。

网友:
看了下代码

吸批优没跑了

网友:
不是内存条就是cpu.

网友:
加焊CPU不行那就挂了

网友:
可能u挂了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没整明白

网友:
之前碰到一个  是U 供电芯片有个脚腐蚀了

网友:
一般是CPU 坏了,但我碰过显卡供电不正常   进PE蓝屏的

网友:
确定了,cpu挂了。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CPU问题

网友:
昨天修个z97的就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