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M VER5.0主板USB问题

楼主(2021-08-31):
主板是昂达H81M VER5.0,故障现象是进系统后USB和PS2都正常,测量端口的电压也正常,但是要重做系统进PE的过程就麻烦了,进BIOS时候端口都还可用,但是电脑重启进PE,开始PE选项选择1/2/3/4等选项PS2和USB都失灵了,无法操作了;硬盘换个主板克隆好系统再装回这个主板,进了系统一切正常。刷过BIOS,故障依旧。也曾检查过对应接口的电阻、6脚贴片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望论坛中各位帮分析下可能的原因,谢谢坛友。

网友:
新手理解:会不会是桥虚焊

网友:
查桥那边管理usb模块的供电,不过昂达的板找不到图纸

网友:
USB基本上要查下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正常,就换桥看看

网友A:
usb的数据线打阻值了么?是不是短路了啊

网友:
PS/2问题:更换IO芯片  ;USB问题:尝试更换图中圈起来的电解电容。

网友:
Usb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换个u盘pe试试

网友:
换个pe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的数据线打阻值了么?是不是短路了啊

没有明显短路,否则启动到windows就不会正常了

网友:
我个人没有头绪了才求助,多谢各位热心指点,根据各位提示我再查查。

网友:
这不应该先软后硬么,换pe试试

网友:
很明显的问题,参考技嘉H61的类似故障
PS/2口排阻

网友:
直接换个桥试试

网友:
pe太老了,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能查一下桥或者线路上的原件呢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