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白牌588显卡烧0.9

楼主(2021-08-31):
求助大神,白牌588显卡烧0.9v辅助供电,有大神遇到过吗,怎么解决?求大神指点 #显卡维修#  #台式机主板维修#   工业电路板维修

网友:
换了mos管、控制芯片和周围的小元件,还是运行几分钟就烧了,或者直接不出供电

网友:
vvdci关联核心 可能核心挂了

网友:
你得看脚维boot跟pwm控制基准 输入输出没有就不会出vid那些都打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