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ET2031I

楼主(2021-08-31):
给同行修台华硕的一体机,版号是ET2031I,故障为不触发,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21左右,3V和5V正常。EC是ENEKB3930QF,32脚PWRBTN#IN有跳变。25脚PM_PWRBTN#没反应。CPU和PCH是一体的,电感阻值都有20多30的样子。于是就把EC给换了。

换好EC后接上电源会自动上电,电流从0.021-0.052左右跳,上电掉电循环,开机指示灯也是一闪一灭的。然后用万能表开始测量各个电感,因为掉电的速度太快只看到万用表上的数字闪看不到电压。只能用示波器测了,测量CPU主供电时发现有1.92V感觉不太对。

把电感后端翘起来,再接上电源电流上到0.123A,不掉电了,再测内存供1.35V有了,1.05V_VCCST也有了,测翘起的CPU供电电感时发现电压竟然达到了4.3V。心里一凉,又打一下对地值有20多应该问题不大。

VCORE是4个MOS管两组PWM供电,测量上管G极和S的电压是一样的。G和S的阻值为0,拆下4个MOS管测量MOS管是正常的。

不哆嗦了,VCORE的供电芯片是NCP81101A,从料板上没找到这个芯片。
先订货。。。。
在哆嗦一句,这个一体的U到底坏没坏呀?

网友A:
你把电感撬起来电压肯定不对了     没滤波了   你用示波器抓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感撬起来电压肯定不对了     没滤波了   你用示波器抓就知道了

CPU供电是1V左右不至于相差太多吧,用万能表量到近5V,上管的G极和S极的电压也是一样的,而且还G极和S极的阻值也为0,拆下NTC81101阻值就正常了。芯片定了,到时换上看能搞 定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是1V左右不至于相差太多吧,用万能表量到近5V,上管的G极和S极的电压也是一样的,而且还G极和S极 ...

  换了芯片也未必能好,   有些管子 通电再测 G S极   阻值就是为0     过段时间才正常,个人以为  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芯片也未必能好,   有些管子 通电再测 G S极   阻值就是为0     过段时间才正常,个人以为   ...

这一点我也发现了,芯片换上再测吧,电感也不敢把另一端焊上了,害怕烧U。有点位图。

网友:
81101A换上后掉电,用波测电感前端有波形,电感后端有1.7V。应该是CPU挂了。

网友:
翘了电感,后面反馈不过去,电压肯定不对

网友:
cpu的vbbot电压是1.78v左右的  读了bios 经svid后才输出核芯供电,不装电感测不准的,掉电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撬电感,再去测电压,肯定不对了

网友:
然后,CPU有瞬间电压了,这个板子电流还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