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PCH芯片摘掉居然还偏高,到2.5v

楼主(2021-08-31):
+1.5PCH芯片摘掉居然还偏高,到2.5v
纳闷这个2.5v是怎么来的。
桥明显发烫。

网友:
分压有问题

网友A:
桥不是发烫了吗?桥出来的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1.5v电源芯片拆了然后通电?这样的话芯片所连的mos管g级会悬空,这样是很危险的

网友:
虚的电压吧。。。

网友C:
内存槽的左下角有两个八脚的芯片,一个控制输出1.05v,另一个好像是你说的这个

网友D:
前两天修一张华硕H61的板子,桥+1.05VPCH偏高到1.27v,拆去供电管还有-----好像是桥反向输出的似的,不解......

网友E:
拆掉电源芯片那你手碰到管子怎么办

网友F:
拆上管比较保险,要不g极悬空,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把1.5v电源芯片拆了然后通电?这样的话芯片所连的mos管g级会悬空,这样是很危险的

不是pwm上下管输出的芯片。是直接芯片5V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电源芯片那你手碰到管子怎么办

不是pwm上下管输出的芯片。是直接芯片5V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修一张华硕H61的板子,桥+1.05VPCH偏高到1.27v,拆去供电管还有-----好像是桥反向输出的似的,不解.. ...

别人都灌水,就你认真点。你说的1.27v我能理解。关键是,我这个,居然到2.5v。我寻思这。H81的主板,也没有2.5v呀。哈哈。H110的主板,内存spd供电是2.5v。我想不到这个2.5v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不是发烫了吗?桥出来的

要讲证据。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槽的左下角有两个八脚的芯片,一个控制输出1.05v,另一个好像是你说的这个

我这个是芯片5v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上管比较保险,要不g极悬空,就完蛋了

G级悬空,也不一定烧。
我经常这么干。不过我都是通电时间狠段。不建议这样做。具体的话,你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
还用考虑吗,1.5偏高到2.5v,明显把桥烧了,桥跟1.5芯片都得换

网友:
带个负载,看还能不能维持在2.5V,

网友:
自己看图纸,电压都去到哪里,哪里有问题

网友:
8系主板上似乎没2.5v的电压? 可能桥坏了3v 3.3倒灌 再有个啥分压搞出来的?

网友:
换桥吧 这个桥很好换

网友:
桥击穿损坏,表现为桥输出

网友:
典型的串电,这个2.5V不是电源芯片产生的,是通过负载串过来的,1.5V只供给PCH,而PCH有很多供电其中有3.3V,说白了,最大可能就是PCH内部的3.3和1.5之间微短,应该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