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有看头智能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1-08-31):
有看头摄像头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直接坏掉了,不过电,拔插拆电源发现灯闪一下,就再没有反应了。拆开看看里面的配置,最后也没有找到原因。
摄像头

网友:
应该是供电部分问题,有时间可以修修

网友:
CPU板左上角储存芯片上有烧焦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