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deapad 330C 15IKB 更新BIOS失败不开机

楼主(2021-09-01):
联想 ideapad 330C 15IKB笔记本升级BIOS过程中卡在EC update,无法强制关机,拆机拔电池后无法开机。网上看到有说联想部分机器不能大跨度BIOS版本升级导致失败。
具体症状:
插上电源后电源灯不亮,但接电池的情况下长按电源键,小数字键盘灯会亮几秒后熄灭。

论坛里找了几个BIOS刷完后都是一样的症状,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刷BIOS才不开机的肯定还是BIOS的问题,只是现在的机器BIOS不好刷的,一般都拆下来做个备份在刷

网友A:
刷个EC资料就好了,一般都是EC没有升级完成导致的

网友B:
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兄弟们看到小号 不要啥都说这么细致,,有的就是行外人,,没有更多权限阅读详细资料,,只能求助,,这种问题 维修人 还解决不了吗

网友:
也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兄弟们看到小号 不要啥都说这么细致,,有的就是行外人,,没有更多权限阅读详 ...

在下就是外行人,取经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个EC资料就好了,一般都是EC没有升级完成导致的

感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刷个EC资料就好了,一般都是EC没有升级完成导致的

你好,请问怎样刷EC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谢,我研究研究

这个笔记本体修好了吗?

网友E(2021-10-24):
我也是这样,我都没找到bios在哪里,有老板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样,我都没找到bios在哪里,有老板知道吗

换拆机EC吧 卡EC BIOS 是升级好的  我换完EC芯片 再刷又把EC 刷坏了 无奈又买个拆机EC 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