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一体机B520e

楼主(2021-09-01):
一台联想B520e主板,开始是硬盘接口烧坏了,线和硬盘都换了,Q2也换了,边上的那个集成块也换了,能开机了,就是一插电自己就开机了,关机后,电源风扇还转,绿色线一直拉低,怀疑PU2,某宝上买了,回来换上待机3.3都没有,还不如原来的8033(pu2)哪位大佬碰到过此类问题。帮忙指导一下,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图,谁有点位图发一个也可以,非常感谢!

网友A:
一体机,修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修起来麻烦

确实是麻烦

网友B:
今天也遇到一台,硬盘线烧了,接上220v,待机5伏慢慢就变0V了,明天把主板拆下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遇到一台,硬盘线烧了,接上220v,待机5伏慢慢就变0V了,明天把主板拆下来看看

我修的也是同样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的也是同样原因引起的

我这台换了PQ2就好了。有可能12V串到5V供电上,烧其他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