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MacBookAirA1370进

楼主(2021-09-01):
MacBook Air A1370 进水,待机屏幕显示正常,输入密码进入系统后弹窗看不到提示字符,屏幕一直闪烁.
请教怎么回事?硬盘挂了吗?

网友:
竟然进了水就拆开查看进水腐蚀的地方撒

网友:
送修吧,,以免扩大故障,,兄弟们看到小号 不要啥都说这么细致,,有的就是行外人,,没有更多权限阅读详细资料,,只能求助,,这种问题 维修人 还解决不了吗

网友:
主板没有任何问题,和客户沟通后直接重新刷了一个系统搞定了(驱动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