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 老坏BIOS程序

楼主(2021-09-01):
上个月接到个联想S5  不开机  刷了BIOS解决  前两天拿过来说是又不开机了 一看还是BIOS问题 但是用了不到两天 又不开机了 依旧是BIOS问题 心想是不是芯片问题  芯片坏的几率还是很小的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芯片就好了 但换了芯片还是如此  冷机半天又不行了  这里真就搞不懂了
有哪位大佬遇到过此类问题的 求解

网友(点评):
吹BIOS会不会吹到旁边的什么电子元件受热好了,比喻南桥。

网友:
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A:
不亮的时候不刷BIOS,你就吹一下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B:
吹一下EC和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时候不刷BIOS,你就吹一下看看能不能亮。

找到问题 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一下EC和南桥试试

谢谢  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好显示后,升级BIOS和 EC程序有会一起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