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312一体机 开机黑屏 有“当”开机白屏一下就黑屏了

楼主(2021-09-01):
   苹果A1312一体机 开机黑屏 有“当”开机白屏一下就黑屏了     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买了块换了块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在适配器串个电流表看电流,屏电压正常?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换屏幕或屏幕的灯管

网友:
屏幕或者背光坏了的

网友:
接个键盘 有U盘启动看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