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70.拯救者,华硕X555L通病暗屏闪屏,插充电器正常,Innolux群创屏通病

楼主(2021-09-01):
华硕 拯救者 联想…只要用这个品牌屏幕的,容易出现插充电器正常,只电池暗屏或者闪屏,或者亮一下logo暗屏,均为该屏通病
解决方法:更换升压芯片旁边100字样电焊和二极管,不用换屏,已修复N例
喷子勿喷,路过帮评分一下 ,评分不会扣自己分,您的评分支持是大家分享经验的不懈动力

网友:
纠正错别字,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
更换升压芯片旁边100字样电焊和二极管!厉害

网友:
这个通病说法不统一。有的说换CM509A,有的说换电感与二极管。

网友:
我都是换升压芯片OK的,没见返修,用的招数不一样啊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试下,之前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加焊升压芯片也能好,但是会返修

网友A:
为什么我都是换升压芯片好的 ,不敢说多几十片有了。没有返修 全是换的升压芯片

网友:
看评论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质量问题?

网友:
额    不知道  我是换二极管

网友:
我都是换芯片 就没问题的了也没返修  电感和升压部分没动

网友:
这个通病现在没结论啊,我都是换IC

网友:
换电感二极管确实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都是换升压芯片好的 ,不敢说多几十片有了。没有返修 全是换的升压芯片

换升压芯片加热时 屏不会跟着受热吗(屏修的少 勿喷

网友:
学习了 我都是换屏

网友:
更换升压芯片旁边100字样电感和二极管或升压芯片

网友:
什么原理?是创群的这电路设计功率不够还是怎样?是同型号更换还是换个大功率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升压芯片加热时 屏不会跟着受热吗(屏修的少 勿喷

铝箔纸贴好,风嘴不要朝向液晶,零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箔纸贴好,风嘴不要朝向液晶,零失误

OK我也试试

网友C(2021-12-11):
电感 也是坏的的吗  是不是换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通病,修起来,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奇美屏吧,哈哈

群创呀  不是奇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 也是坏的的吗  是不是换二极管就行了

可能是吧  也可能加热一下就好了  哈哈  具体没那么试过  两个换也容易

网友(2022-05-10):
这个发出来造福大家了以后直接遇到这种问题就不用再挨个找问题了

网友:
还没碰到线收藏

网友(2022-12-05):
下次遇到可以试下,之前都是直接换屏的

网友:
我都是换CM509A好的,好几十片

网友(2023-02-16):
按楼主的方法换升压电感和升压二极管好了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2023-05-16):
谢谢,楼主分享,我修好了自己的电脑

网友:
换了电感和二极管

网友E:
我都是换升压芯片好的,从来没换过电感和二极管。应该有几十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换升压芯片好的,从来没换过电感和二极管。应该有几十片吧。

芯片的话,需要订货还得花钱,老铁下回可以试下电感二极管

网友F:
有的说换CM509A,有的说换电感与二极管   换电感更实惠 不用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的说换CM509A,有的说换电感与二极管   换电感更实惠 不用买

嗯不花钱  换起来方便

网友(2023-09-04):
原来这是通病啊

网友(2024-07-25):
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了!我只换了标记100的电感就好了,不闪屏了。

网友:
今天有幸遇到了一台联想Y40的机器正好是这个问题,然而我换了升压电感以及升压二极管还是故障依旧,最后拆一个坏屏的升压芯片才好,个人认为还是需要更换CM509A升压芯片才行,那些换升压电感二极管好了的估计是芯片不良加热好了造成的假象,我的这个芯片已经死透了,所以必须要换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