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21-09-01):
战神Z7M-KP7GE开机暗屏

板号G15CNXA MB V1.1

测屏线座28,29,30脚均无19V电压,再测Q42的S,D脚有19V
遂直接拆除B26一坨锡
,装机亮屏!

网友:
保护电感烧了

网友A(2022-01-30):
电感都会坏,简直无语了

网友:
碰到几台了

网友(2022-03-24):
牛逼 我跟你问题 一模一样  把CPU散热器  取了就看得到 不过我装的还是保险

网友:
这个舒服。。。

网友:
通病了,大多都是调到最高亮度屏幕会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都会坏,简直无语了

可以把它理解为保险

网友:
用保险补上为好,万一装拆屏线时这个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它理解为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