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15-e013AU DA0R76MB6D0 触发0.06A掉电维修

楼主(2021-09-01):
惠普15-e013AU  板号:DA0R76MB6D0。待机电流从0.032降到0,触发开关,电流到0.068后掉电到0.032。初步分析,这是一个AMD单U的机器,开关可以触发,证明EC准备正常了。电流掉电,是不是BIOS问题呢,先下载一BIOS刷了一下,问题依旧。看样子应该是CPU保护了。找了一下,网上也没有图纸,看到有工程师晒贴有HP笔记本温控电阻坏引起的开机0.1掉电,跟我这个差不多了,没有图纸,只有在和海绵腐蚀的地方大致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看到电阻R62严重腐蚀,果断拆掉,再开机,一切OK。这个没有什么技术,纯粹运气好,发出来大家分享,碰到类似的少走弯路。附提取的BIOS

惠普15-e013AU DA0R76MB6D0.BIN

网友:
看来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机器通病。修好记得把海绵拿掉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A:
这个电阻换多大合适?,怎么判断呢

网友:
运气都是给有准备的人

网友:
进水腐蚀的通病,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加分了,修机器仔细观察蛮重要的。

网友:
修好把海绵去掉,贴上一层黄色维修用胶布 更加好

网友:
维修一定要好仔细,很多疑难杂症看似难修实则就是小元件腐蚀

网友:
海绵都是这样   很烦的

网友:
电阻腐蚀什么的  太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换多大合适?,怎么判断呢

拆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