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卡检测显存 不知道这个怎么定位 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 ...
用a卡检测显存 不知道这个怎么定位 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

楼主(2021-09-01):
用a卡检测显存 不知道这个怎么定位 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显卡是r7850

网友:
大佬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没修过显卡,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二个
博锐电脑维修xj
没啥是这一颗?请教

网友(2021-10-19):
楼上的说那一个,应该是B通道吧。我猜的。
你看你上面,A-H。对用0-7
8颗。你报错的是B通道。
A通道是起始,那么,第二个就是B了。
我知对否。各位大佬,请指教。

网友:
/楼楼,加个微信好友。我私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