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lus 2.0不跑码

楼主(2021-09-01):
Cpu核心电压1.7 .pcie 时钟也有。
短接复位针诊断卡上复位灯会闪。
Bios已经刷过了
求思路

网友A:
我有块华擎h97,供电条件也都正常,复位灯长亮 不跑码,最开始的故障是丝印29芯片没有1.05me电压,换了芯片有输出了,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块华擎h97,供电条件也都正常,复位灯长亮 不跑码,最开始的故障是丝印29芯片没有1.05me电压,换了芯片有输出了,就是不跑码。不知道是不是桥挂了

你这个是无复位,无桥电压先打阻吧可能是桥gg了

网友B:
me电压不对吧?。CPU有无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电压不对吧?。CPU有无发热?

电压正常1v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电压不对吧?。CPU有无发热?

Cpu发热的,目前估计是io问题,主板led灯不亮没电压,

网友:
量下I/O的47脚,该怎么处理自己去办。

网友:
检查一下tpm这边的插针这边的阻抗

网友:
已经找到原因了,com接口相连外接设备主板短路烧了,大电流从com口过来把io烧了应该,直接换了一张主板,换io又麻烦而且io发回来也要30多

网友:
都烧成这了

网友:
闻到应该很大了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手上有料板的可以换个io试试

网友:
呃 应该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