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短路,还有维修意义吗?

楼主(2021-09-01):
5VSB对地短路,还有维修价值吗?还有K632BA(Q56)5脚对地阻值22欧是否南桥也挂掉了?

网友A:
卖破烂在加几十块钱买一个好不好,大热天的修它不闲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破烂在加几十块钱买一个好不好,大热天的修它不闲的么

积攒经验努力变大神

网友:
菌鬼的南桥有个保护电路,你可以碰碰运气

网友:
如果是南桥坏了,那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我有个板子5vsb短路,查了一下,一个电容短路了,给你个参考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一个小电容炸了,可以根据点位目测一下相关原件。

网友:
有道理呀,6哦哦哦摸摸

网友:
电容挂了    最上角

网友B:
这个不好说的。检查下电容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的。检查下电容先吧。

没测出来短路的电容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22欧姆?南桥就是这个阻值的吧!

网友:
烧鸡大发,可以试试吗

网友:
烧鸡大法,立即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D:
如果是技嘉的板就有点低了,如果是渣渣华硕的板,22欧姆很正常!这个值就是22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技嘉的板就有点低了,如果是渣渣华硕的板,22欧姆很正常!这个值就是22欧姆

蜂鸣档测短路

网友:
拆下PCH再测,如果不短路就不修。

网友:
招显卡维修学徒两名,地点长沙,有基础优先,迅维笔记本毕业的优先!具体详聊,19973194099

网友:
积攒经验努力变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测出来短路的电容

不是,所有接地的电容,接地的其他元件都要查。

网友:
如果桥就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拆下PCH再测

网友:
烧一下不就知道了?二十多欧不能算是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