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雷神911MP 版号:80FA5B71C86F 读取保存原始BIOS CPU i7 9代

楼主(2021-09-01):
雷神911MP 版号:80FA5B71C86F  读取保存原始BIOS   CPU i7 9代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2023-02-19):
我的天啊,那个不是板号,是MAC地址.

网友(2023-04-17):
今天修到一台 雷神911MP-1180016G512G3060GWBY 板号6-71-N5HP0-D04(NH50HPMB-0D)I7-11800H  RTX3060显卡,它和神舟Z8是一样的图纸电路板可以参考。故障现象:不认独显,在系统里找不到独显。拆机出来测量发现没有NVVDD(独显供电)‘PEX_VDD(独显辅助供电)’FBVDDQ(显存供电)电压,同时NV_NV3V3_EN(独显3.3V供电开启)也为0V。最终维修结果是PU6 MP2884AGU  22脚VINSEN(频率设定)的上拉电阻PR157 阻值变小,拆出来测量变为1.4M。用一个1.5M电阻换上去,开机OK!独显供电独显辅助供电显存供电全部出来了,进系统认独显打上RTX3060驱动拷机24小时没问题修复!!

测得没有供电时的U9  SLG4U41681的电压如下。这台笔记本的独显供电电感的阻值二极管档为0.000欧是短路的不要以为独显坏了。
1脚VDD供电:3.3V
2脚NV_EN_DOWN(独显开启信号低):0.04V
3脚OVERT#:1.78V
4脚1V8_AON_PWRGD(独显1.8V_AON好):1.78V
5脚NVVDD_PWRGD(独显供电好):0V(正常3.3V)

6脚GPIOI_GC6_FB_EN:0V(正常3.3V)
7脚GC6_FB_EN_PCH:
8脚PLT_RST#(总复位):3.3V
9脚DGPU_RST#_PCH(DGPU复位):3.3V
10脚GPU_PEX_RST#(独显辅助供电复位):1.78V

12脚DGPU_PWR_EN(DGPU开启):3.3V
13脚GPIO4_GC6_NVVDD_EN:1.78V
14脚NV_1V8AON_EN(独显1.8V_AON开启):3.3V
15脚NV_NV3V3_EN(独显3.3V供电开启):0V(正常3.3V)
17脚NVVDD_EN(独显供电开启):0V(正常3.3V)
18脚OVERT#_EC:3.3V
19脚NV_PEXVDD_EN(独显辅助供电开启):0V(正常3.3V)
20脚NV_FBVDDQ_EN(显存供电开启):0V(正常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