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S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1-09-01):
x230s 板号NM-A021。客户送来时大短路,客户说没修过,拆开发现很多芯片被焊过,客户改口说不清楚,反正他用到现在没修过。大概量了几个电感没有发现对地为0,还有救。报价留机。拆机接1.5v上保护隔离后端烧机发现一个电容击穿了,更换后,测量第一个保护隔离管,根据经验大短路的机器这个管子也容易烧坏,测量发现果然短路了,更换之后接上电池和恒流电源,等了两秒有充电电流,装机测试。
测完发现键盘FN键没反应,进BIOS把它跟Ctrl键调换,发现fn功能还是不行,但Ctrl是可以用的,证明不是键盘的问题。进系统没有电源图标,接电流表发现关机时正常充电,开机进系统后变成大短路。刷了BIOS故障一样,不是BIOS问题。仔细检查发现换错了沟道的mos管,重新换上正确的mos管后开机不短路,但还是没有充电图标,测量公共点只有电池的10.8v。

把所有隔离管和充电芯片都换一遍还是一样。看了论坛大佬们的案例后感觉应该是acdc_id的问题,测量发现有0.9v,正常的。

再检查发现保护二极管被换成了电阻,这个信号还进了MEC1619L。

这是一个ec,同时还管理键盘,仔细看还是换过的,估计换的不是原型号,重新定一个剪板的ec,周围元器件还有点不一样,但商家咬定这是X230S的,只能先换上去看看。换好开机发现FN键灯亮了,再测充电也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大短路的很多弄好之后,都要换隔离上管

网友:
键盘按键不良,不充电。大概率跟EC有关系了!

网友:
大概率跟EC有关系了!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这机器故障不少

网友:
技术不错  行云流水

网友:
这工作台看起来干净利索,赞一个!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X230的Fn有灯

网友A:
x230s跟x240模具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x230s跟x240模具差不多的

大意了,看成X230,X230与X230s键盘确实不一样

网友:
这机器如果故障多了就直接换电脑了!

网友:
楼主有足够的耐心,估计也折腾了三四天。

网友:
这个板子现在都缺货 都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