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2016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

楼主(2021-09-01):
机器型号:ThinkPad S2 2016   板号:DA0PS8MB8G0
故障现象:进系统闪屏,电池图标一会有电源图标一会又没有,频率跟闪屏的频率一致。估计是不停切换供电方式导致闪屏。解决过程:换适配器和电池,故障依旧,排除。测量主板供电发现升降压电感PL2006电压时有时无,按论坛大佬案例先换充电芯片,好了,直接不跳了。排查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acin为4.3v,之前认为是正常的,对比图纸发现这个电压正常是在0.9-3.5v,明显偏高。直接把上下两个分压电阻换掉电压还是一样,在料板取一个68k电阻把PR11622换掉强行拉低到2.6v,装机测试通过,维修完毕。

网友:
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think的通病  经常修到类似问题 通常都是第一个电阻出问题多  尤其是充电问题

网友A:
难道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本人才疏学浅,要看大佬的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原机和新买的芯片都是一样的,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
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个一样的故障,充一会就跳,时充时不充。 更换ISL9237解决, 顺便量了下ACIN 3.43V

网友:
加分了,这个适配器检测出问题蛮多的

网友:
这种都是把主板的线割短再飞线到引脚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很少遇到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的也是ACOK分压不正常,拆下测2分压分压电阻无问题,重新焊上竟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遇到一个华硕的也是ACOK分压不正常,拆下测2分压分压电阻无问题,重新焊上竟然好了

那只能是虚焊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主板都换过  不充电

网友(2021-11-20):
怎么 我的这台S2 电压是2.6V,好了一会,又出现充电时有时无?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也是AC_IN 4.3V  换了70K电阻 OK了!

网友(2021-12-27):
学习了  具体还是要看看电压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曲线救机。

网友(2022-03-04):
PR11622变大,100K变成130K,充电提试一直闪,单电源开机掉电。

网友C:
图纸标示  上453K 下127K 计算出来就是4.3V    有时间了查下PDF 正常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标示  上453K 下127K 计算出来就是4.3V    有时间了查下PDF 正常范围

那图纸标了不能高于3.5V,而且拉下来的确是好了。奇怪。

网友:
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这样不知道真实原因,不知道后来稳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