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这样算正常吗

楼主(2021-09-01):
装好了MATS,运行就这样,LS查目录正常,但是运行./mats -e 10 又无法检测,是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cd 367.38.1
进了这个文件夹再跑mats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 367.38.1
进了这个文件夹再跑mats

好的,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B:
[显卡维修] 最新3080双卡通吃完美分享A卡显存tserver测试 N卡显存mats3080最高版本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4177-1-1.html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完美工具教程。很全面哦

网友:
这软件需要花钱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维修] 最新3080双卡通吃完美分享A卡显存tserver测试 N卡显存mats3080最高版本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4177-1-1.html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完美工具教程。很全面哦

你这个是包括所有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包括所有型号?

百分之90以上

网友:
有 1 份 1- 6.pmf

网友D:
指令都不对,能跑就有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指令都不对,能跑就有鬼了。

谢谢大哥,我知道了。我那版本貌似只能测10内的显卡,你这版本能测30的吗

网友:
先进入文件夹里,文件夹里有mats这个文件才能运行

网友D:
你这比网上流传的U盘版还老

,我用的硬盘版本,到2080ti好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哥,我知道了。我那版本貌似只能测10内的显卡,你这版本能测30的吗

刚到一张RTX3080,明天跑下看看。

网友(2022-01-02):
为什么软件加载运行后不会自己测显存,是主板不兼容还是软件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比网上流传的U盘版还老,我用的硬盘版本,到2080ti好像。

没办法,找不到更新的

网友:
仔细看了眼才发现你的指令打的不对啊。

网友:
先进入MATS版本文件,在进行测试

网友:
以上都是高手,值得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