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讯景580供电不足

楼主(2021-09-01):
此卡能开机进系统,各种轻应用都没有问题,打游戏性能降低,鲁大师测试分数严重降低。

4+1供电,有点缩水

每组供电mos管背面是驱动ic

检测核心电压发现红圈中这一相电压只有0.55v,其它三相都是0.65v,故障应该就是这相电没有工作。
检查了mos管都是正常的。

电源管理ic是ncp81022

背面的8脚mos管驱动ic丝印A4C,百度也找不到型号
求助大佬告知型号,顺便分析一下故障点,能有电路图更好。

网友A:
应该是有一项或者二项没输出波形,用示波器打下波波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看了波形,这一相是乱的,和其它两路不一样,mos管第4脚也是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一项或者二项没输出波形,用示波器打下波波

看了波形,这一相是乱的,和其它两路不一样,mos管第4脚也是乱的。

网友C:
这种维修不要去找原因,如果有问题的只有一路,直接把所有的全部换了,成本也就6块钱不到(主要就是那个a4c和周围的电阻电容)。简单又容易,这种pwm电路,分析起来太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维修不要去找原因,如果有问题的只有一路,直接把所有的全部换了,成本也就6块钱不到(主要就是那个a4c ...

A4C不知道什么型号,不知道改买啥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个一模一样的显卡。我这个是进水腐蚀的,之前确缺供电,修好核心供电,用示波器发现电压少了一相,整个过程修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4C不知道什么型号,不知道改买啥

我的没用上,也不知道对不对,我问得卖芯片的,是这个型号,ncp81161.具体对不对,我也不确定,麻烦您自己确认一下,因为我的是场管问题导致的,导致这这个芯片没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用上,也不知道对不对,我问得卖芯片的,是这个型号,ncp81161.具体对不对,我也不确定,麻烦您自 ...

对比了一下外围零件,应该就是ncp81161,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比了一下外围零件,应该就是ncp81161,谢了

你要注意量这个芯片周围的那三个电阻。用对比法。

网友:
0.55?这几相都是只连的。即使这项不工作 线圈电压和其它几相电压也是一样的。你看下是不是线圈不通

网友:
A4C是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
MOS管驱动芯片。

网友E:
正确丝印是A4,后面第三方是生产日期来的。A4C、A4T、A4M都是一样的

NCP81161,MOSFET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确丝印是A4,后面第三方是生产日期来的。A4C、A4T、A4M都是一样的

NCP81161,MOSFET驱动

学到知识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确丝印是A4,后面第三方是生产日期来的。A4C、A4T、A4M都是一样的

NCP81161,MOSFET驱动

已经修好,是bios的问题,上家乱刷了bios造成跑分就降频或者黑屏死机。

网友(2021-10-18):
学到知识了,下次遇到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