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0黑屏,用显卡检测软件卡死,检测不了

楼主(2021-09-01):
一张rx5700显卡,国外版本的,电压都正常,用集显进系统能检测到基本显卡,再把这rx5700用显卡检测软件测试,卡在这里,1002 navi10 gpu,只有第一次过了这里,成功测试了显存,但是查询结果的时候就卡死了。后面测试了多次,每次都卡在这里不动了。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大佬们遇到过吗?指点一下。

网友A:
rx5700用mats?不应该用AMD的测试程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5700用mats?不应该用AMD的测试程序么

我说错了,是用的二合一的测试程序,A卡和N卡都能检测

网友:
楼主是来求助的,你学习个什么

网友:
如果没认出来5700,microsoft 基本适配器,就是bios不对。重新刷bios

网友:
可能是FLASH虚焊吧

网友:
楼主这重点测一下卡死的时候有没有电压关闭了

网友:
不是有集显测独显吗,有教程的

网友:
黑屏是什么意思?不显?不显你跑什么测试程序呀,看看是否缺电

网友:
换显存A0 先查卡死时的供电以及bois

网友(2021-11-04):
请问,我有一张5600xt的卡,情况和你的一样呢。测显存时程序报错,大致翻译了下,好像说驱动不支持,是怎么回事?命令用的是./tserver -boardtest=memfa

网友(2021-12-27):
我有一张5700xt跑GPU核心压力测试全部正常,然而测显存就会挂,AMD驱动里调不了频率(应该是驱动没完全挂上)

跑tserver能跑一会儿(一分钟左右),然后就卡死,重启后看memfa.log有两组结果全部正常

于是我拿了一张1900MHz 24X7 58MH/s的5700xt跑跑看,结果居然也是一分钟卡死,看memfa.log也只有两组结果全部正常

然后agt调memclock也不生效(报current mem clock 0MHz)

感觉还是tserver版本不够新

网友(2022-02-24):
我有张5700xt 同意问题   卡b2  电压  bios都正常  也是不跑程序卡在1002哪里,等个十几分钟有错误提示pcie总线错误。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