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77 南桥短路,换南桥后加电不亮

楼主(2021-09-01):
刷了很多bios,只有一个版本亮一次掉电就再也不亮了,还是ME版本不对吗?还是得重新换桥?

网友:
换个130w适配器

网友:
第2张图片上就警告了,电源适配器要130W的,你用的90W适配器。

网友A:
满屏洋文已经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怎么快速回复不了?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不对,现在的机器BIOS不好刷的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看看呢?

网友:
为啥不用原bios改Intel me

网友:
仔细检查 肯定没大问题

网友:
第二张照片提升充电器不是原装的

网友:
修dell机伤脑壳

网友:
你用的什么CPU

网友:
有时发回来的桥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适配器   如果不亮  最好合成下

网友:
用错电源报错,

网友:
电源适配器要130W的,你用的90W适配器。

网友:
原装适配器也试了,也用原BIOS合成了,主要是第二屏亮一下就掉电重启了,然后就不亮了,再开也不亮,只能亮一次。
今天再试试别的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屏洋文已经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了。

关键是第二屏是待不住的,出现一下就自动重启,而后就再也不亮了,用原装适配器也一样!

网友:
一定用正式版的全新原型号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