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x9

楼主(2021-09-02):
主板PCB烧毁夹层短路,直接飞线 19V正常 ,现在需要在充电芯片那 找到 ACon  ACOK  没有图纸,有谁改过

网友A:
找个图看看,我一般半层烧糊了 都叫客户不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图看看,我一般半层烧糊了 都叫客户不用电池

没有图纸,直接飞线19V  Ec那里也要改一下,不知道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