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电压的问题?谁来指导下

楼主(2021-09-02):
1快  HP 180G6  双1366的。。cpu2 无电压。
上下管都正常、、
上 CPU 不小心把cpu针搞歪了。短路。详细又图。。。
已经把弯脚取了。。短路烧焦的 清理了 。不在短路了。、现在上 CPU还是无电压

网友A:
短路了还怎么有电压 拨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还怎么有电压 拨开呀

已经把弯脚取了。。短路清理了 。不在短路了。、现在上 CPU还是无电压

网友B:
这个看看供电芯片啊,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看看你烧焦的地方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针脚有没有到位

网友C:
查供电ic的条件,或者ic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看供电芯片啊,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烧得 只有1给脚  现在没有用 没有接 。但是中这个VCC很多,烧 1个无所谓。多半是IR 3500和 ir3508  那里着了。没有中文的图 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供电ic的条件,或者ic坏吧

IR3500和 ir3508  没有中文的 看不懂了 。。。。。

网友:
换CPU座子试一试

网友:
与坐子无关。。与IR3500  IR3508有关系。。关键没有 他们的 中文图。。英文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烧得 只有1给脚  现在没有用 没有接 。但是中这个VCC很多,烧 1个无所谓。多半是IR 3500和 ir3508  那里 ...

如果是供电芯片的话,就看EN,PG这2个。或者类似的字符的

网友:
有些脚是不能取的,一定要接触来CPU才发出SVID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供电芯片的话,就看EN,PG这2个。或者类似的字符的

刚才测试了IR3500  EN 有3.3    PG  有0V(但是外面买1K电阻有 3.3V......下部看那里 ?

网友:
努力提升自己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