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21-09-02):
运算放大器 为什么12V接电阻到运算放大器输出端?这样G极不是一直高电平了?

网友A:
运放的内部线路有点复杂,我们做维修的,只需要知道,当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 正小于负,输出低电平,就可以了。所以当运放输出低的时候,相当于7 脚与4 脚相连。想要更深入的研究,建议看下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内部线路有点复杂,我们做维修的,只需要知道,当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 正小于负,输出低电平,就 ...

兄弟,你这回复我真是相当满意啊

网友:
”5脚电压高于6脚电压,7脚输出高平“
这个7脚输出的高电平就是12V经R324上拉得到的电压,这个电压的高低由运算放大器决定。

网友:
有的运放内部是开漏输出的,所以输出高电平时需要上拉,输出低电平时直接通过内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