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CC9手机,一插充电器,马上断电,黑屏关机

楼主(2021-09-02):
开机状态,一插充电器,马上断电黑屏,然后显示充电中,

此时,按开机键,正常开机,正常充电,一切正常

如果拔下充电器,再次插上,马上断电黑屏,然后显示充电中,

单独用电池,正常,电池容量非常好,替换了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A:
充电口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是不是有问题了。

换过充电口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红米10x也这样,但不是每次都关机,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