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显卡 12V短路

楼主(2021-09-02):
图纸 不知道 哪一个电杆是12V 我直接短接过来 求告知

网友:
不要沉了 在线等大神回复

网友:
的那俩电感不是12V吧,你要直接拉个12V到那的话这卡就不用修了,上电核心就死了

网友:
还要这波操作的?坐等看结果

网友:
12v短路  上管最好检查检查,,12v找不到  跑电路啊  看看线路的走向

网友(2021-12-03):
用表先大概打下阻值,一般短路供电mos管最多,一个一个拆吧,拆到不短路了就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