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390 NM-B891无待机维修(图纸,点位,原厂BIOS)

楼主(2021-09-02):
同行送修一台X390,还是比较新的机器,上可调无待机。新款BIOS问题比较多,刷了再说,涛声依旧。老实点看图纸吧。公共点无电压,仔细看可调电源,红灯一闪一闪,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正想上烧机大发,无意间摸到一块地方发烫,走狗屎运了,换掉,结束。忘记了,上个月也有一台同型号机器,也是同一个地方的电容,是否通病,有待大家验证。附上全套资料

NM-B891.tvw

点位

网友:
资料难得,谢谢楼主!

网友:
资料难找哦,谢谢

网友:
点位图打不开有密码

网友(2021-10-02):
通病   但是我修好  待机 公共点 都正常了   不触发

网友:
图纸点位图不能打包吗

网友:
这个机器,键盘太让人难忘了

网友:
是不是要原装电源才能开机

网友:
电容击穿了

网友(2021-11-04):
这个是个、通病 已经修两台同位置 电池位置有一处保险烧焦

网友(2021-12-14):
电容烧短路,电池的电阻排也烧,修好能开机,但电池不能接,接电池不开机。

网友:
有时候无意中能发现惊喜

网友:
那个地方确实爱烧

网友(2022-03-10):
bios 能用,有试过的吗

网友:
我也是这是电容短路,但是换了只开了两次,然后就不触发了,有时候通电,风扇转一下,按开关没有反应。也不知道那儿问题

网友:
bios是好的,图纸也没有密码

网友(2022-04-29):
这里电压是9V还是15V,有这个电压还是不触发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2-07-05):
下下来试试看一会上传结果

网友:
点位的密码是多少,楼主能说一下吗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6-03):
刚好一个本子坏了,空了借助资料自己整整,搞坏拉倒

网友:
点位图有密码打不开

网友(2024-07-25):
按完开机按钮,响起接通电源的声音,是需要定电流的适配器吗

网友:
同样这样的本,电源按键也不亮灯,这个能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