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短接可以上电但马上掉电

楼主(2021-09-02):
各种对地阻值均正常,短接绿线可以强制上电。短接上电瞬间PSON4.67V可以被拉低,但马上又会被拉高成4.67V。IO芯片,30脚  PWRBT#R可以被拉低,马上又拉高。31脚 PSON# R 可以被拉低但马上拉高,32脚 SLP S3# 无电压跳变, 29脚 IOPWRBTN#  3.4V一样可以被拉低,但马上拉高。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条明路。

网友A:
主板开机掉电,先看看cpu装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开机掉电,先看看cpu装好了吗?

肯定是装好的呀!大哥。

网友B:
上电掉电,应该是趁着没掉电瞬间测量各大供电电压,而不是死盯着待机到触发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掉电,应该是趁着没掉电瞬间测量各大供电电压,而不是死盯着待机到触发这块。

好的,多谢了

网友:
量下cpu供电。

网友:
学习下,找出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