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这是不是掉了个电容 不知道型号

楼主(2021-09-02):
型号是Msi 280 GAMING 3G  在核心背后 一个电容发黑好像是烧坏了 一碰掉了 想补上不知型号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告诉一下 型号 多少UF 耐压 帖片大小 感谢

208 9819

网友A:
找一个大小相同的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大小相同的补上就可以了

不补的话 影响大吗

网友:
刚才看到你另外一张图,上边有标注为E的,就是该处的具体类别,我下载后发现是电容。你找一个相同体积的装上就可以了。
你怎么把关健的图给删除了

网友:
感谢了 我想传个清楚的

网友A:
仔细看了你传的图,图上未标注,原来是空,你再仔细看看实际板载吧

网友A:
搜一下点位图,能找到的话最好 ,查看具体元器件。如找不到就请教论坛内的大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点位图,能找到的话最好 ,查看具体元器件。如找不到就请教论坛内的大神吧。

查了一下 280X的点位图  好像 都是C2191 这个 全是22uF

网友:
如果是对地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这么多电容少个电容问题不大,问题应该不是电容这里

网友:
1208尺寸的,默认10uf

网友:
都是猜的吗  一般根据焊盘大小装都行

网友:
找个颜色差不多。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目测就是滤波电容。。

网友:
目测这个一般是22U的 可以测量边上的电容阻值,找个阻值差不多的装上去应该可以用。一般一端接地的电容掉了也没关系

网友:
这里就是电容,一般都是10UF的,换上去完美了

网友:
估计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
测量两端,一段接地那就电容,补不补无所谓,两端都不接地,那就是电感,直连或者找个类似的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你传的图,图上未标注,原来是空,你再仔细看看实际板载吧

不是那个,是C1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