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版号IH110CX开机反复重启维修

楼主(2021-09-02):
同行拿来的联想台式机说不触发,连侧盖都没有拿来看不出型号,接电测试确实按开关没有反应,打发他走了开始维修,因为电源问题换了个电源也不行,用表测开关针电压是0伏,这明显不对于是上论坛开始找电路图结果这个机器没有而且发帖的也不多,只能用表跑线路了,顺着开关针跑结果发现是C402短路了,用表笔把他捅掉可以触发了,以为好了结果一会就掉电反复重启了,有时候刚到win10界面就重启有时不亮重启,重启时CPU有电压,有时CPU风扇狂转,这个时候CPU就没有电压了,经过反复检查发现是开关针附近一个6角的芯片周围有点腐蚀,不在意看不大出来,没有图纸也不知干什么的量了一下也不控制场馆,于是用风枪把他干掉,在测试开机就可以了不掉电了,另外特别说明CPU附近PL275和PL295正常测量开机时0伏正常。另外备份了BIOS看看有需要的吗

网友:
BIOS忘了传现在补上

联想版号IH110CX V1.0.BIN

网友:
这板子潮的挺严重

网友(2023-07-14):
好动西,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