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全屏花和显存没关系吧?

楼主(2021-09-02):
手上没有r7 260的测试程序,这种情况核心虚焊吧?
这个卡的测试程序估计还要3天才能下载完,
在确定故障点前不敢乱动,已经搞死两张了

网友:
刷个BIos看一看。

网友:
核心坏了,马赛克

网友A:
哈哈,我显示器是hdmi的,刚才去买了一个hdmi转接头,dvid接口不花屏,看来核心没问题。这个就头疼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B:
用刀片刮一下头看一下或者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刀片刮一下头看一下或者换一个

。。洗板水给显卡洗了全身包括风扇都洗了。现在开机正常,装驱动正常,跑分正常,就是用到十几分钟的时候屏幕出现白色方块然后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显示器是hdmi的,刚才去买了一个hdmi转接头,dvid接口不花屏,看来核心没问题。这个就头疼了。求 ...

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C:
看着你们维修真心羡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们维修真心羡慕

..呵呵,我都是高价收来学习用的,好多卡都是别人修不好的废品,亏得吐血

网友:
跑下显存测试

网友:
这样也行,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都是高价收来学习用的,好多卡都是别人修不好的废品,亏得吐血

技术无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显示器是hdmi的,刚才去买了一个hdmi转接头,dvid接口不花屏,看来核心没问题。这个就头疼了。求 ...

HDMI接口里面积满灰尘或者生锈接触不良了吧,换一个HDMI插座估计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一开始没有问题,所以跟座子没关系吧。重置下核心试试

网友:
要么压力测试一下显存

网友:
招显卡维修学徒两名,地点长沙,有基础优先,迅维笔记本毕业的优先!具体详聊,19973194099

网友D:
想做个学徒啊。。。现在显卡练手的代价太高了

网友:
超声波  清洗一下  估计接头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做个学徒啊。。。现在显卡练手的代价太高了

呵呵,我直接收了2000多的显卡,已经搞报废几张了,也修好几张

网友:
直接来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