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660ventusxsc

楼主(2021-09-02):
GTX1660 ventus xs c 6G oc
求图片8脚芯片型号

网友A:
8脚 标号U3,在线的帮帮忙

网友B:
应该是DC原件,现在啥症状?卡能识别不

各个接口是否有输出,是否只有最上面的口无输出?如果是最上面的无输出,应该是接口的主供电元件,根据接口的主攻电找对应的DC元件就可以了。输入输出和开启很容易判断的

mk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脚 标号U3,在线的帮帮忙

版号给我我给你查,我点位跟图纸都有。这型号的应该也有

mk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号给我我给你查,我点位跟图纸都有。这型号的应该也有

明天拍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DC原件,现在啥症状?卡能识别不

各个接口是否有输出,是否只有最上面的口无输出?如果是最上面的无输出,应该是接口的主供电元件,根据接口的主攻电找对应的DC元件就可以了。输入输出和开启很容易判断的

就是不知道,才需要型号,芯片烧糊了 看不到型号,开机风扇转,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