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个操作哈哈,懒得做桥了

楼主(2021-09-02):
神舟的机子,不出平台复位,量到无24m起振,发现断线,直接秒杀懒得上bga

 会员362095100鑫豆2025-8-25 01:05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同问?板号多少 ?

网友:
这怕以后都是通病了

网友A:
什么原理?桥上电容不应该是供电吗?

网友:
N85h0,应该不是通病,就这台,这颗电容是桥24m晶振的1.0v内部上拉

网友:
这都能发现,芯片有点位吗?

网友:
大师了    这也行

网友:
这技术不服不行。

网友: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上拉。他直接在桥拉得上拉。其实在别的地方拉也可以。

网友:
疑惑不解。你怎么知道那条线路

网友:
这应该是有源晶振应该是没供电所以拉个供电

网友:
牛 这是HM175平台?

网友:
这波操作比较nice了

网友:
可能以后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桥上电容不应该是供电吗?

PCH 给晶振供电  , 晶振起震  给PCH  返回 24M  时钟
如果断的是供电那条腿   飞个供电   取代PCH内部给  晶振的供电   晶振照样工作

网友:
这种风险小成本低,厉害了

网友:
赶快保存图片 以后的通病

网友:
这个神操作啊

网友:
人才!  秀的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