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神911se上电不显示

楼主(2021-09-02):
不带电池上电2.几,不显示,键盘大小写没反应。
拿到机子上电0.8到0.9不上内存0.3。不出显卡供电。
换了好几个bios无果,后来刷了个i7版本的我是i5的显卡都是1050,上电0.9 1.3到2.几,不上内存1.5左右。不亮机,集显有供电。没有波波,也没思路了。大家给点建议,谢谢啦

网友A:
一个客人这边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客人这边问问题?????

我回收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客人这边问问题?????

对了看你帖子战神烧一串哪台,烧vccget集显供电芯片,u没挂莫,我也有一台,已经掏好洞,准备非线,可能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