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一体机主板。这个电源管理

楼主(2021-09-02):
新手维修一体机主板。这个电源管理发烫。没有3.3待机?丝印EN=40 H2U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替?求大神看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能查型号

网友(点评):
迅维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能查型号

看网页右边  信号原件查询   点击去就可以查了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

网友:
淘个同型号更换好,有保障,替换电压不稳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修过,南桥短路cpu好像是板载的吧

网友:
山寨的主板不好搞

网友:
51225,1225c可以代换。

网友:
我一般都问卖芯片的

网友:
这个软件你不知道?做维修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