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笔记本CPU限频在22%

楼主(2021-09-02):
Dell 灵越3443,i5-5200低压CPU,突然异常卡顿,进系统慢,进去就卡死不动。重装系统还是老样子,机械换固态后勉强不死机了,还是异常卡顿,换内存条也不行。温度50-60正常。后忽然发现CPU使用率最高只22%,而艾达和鲁大师检测CPU使用很高。图中是艾达性能测试,显示CPU100%的,而任务管理器依然只有22%。是哪里的问题,该怎么解决?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看占用率没啥用,去看cpu主频,是不是锁死在几百MHZ了。然后单独用电池模式试试卡不卡。如果电池模式频率可以上来的话换个dell电源试试,也可以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出来电源功率。电源功率能正常识别的话就要去查主板PROCHOT#之类的信号是否变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占用率没啥用,去看cpu主频,是不是锁死在几百MHZ了。然后单独用电池模式试试卡不卡。如果电池模式频率可以上来的话换个dell电源试试,也可以进bios看看能不能认出来电源功率。电源功率能正常识别的话就要去查主板PROCHOT#之类的信号是否变低了

太感谢了,换电源解决了! 之前被限频在0.48GHZ,换电源后恢复正常了。但电源有什么问题呢,能说说啥道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换电源解决了! 之前被限频在0.48GHZ,换电源后恢复正常了。但电源有什么问题呢,能说说啥道理吗?

小白学习中,不懂就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学习中,不懂就问

中间针,功率检测,都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