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滴的一声,本来是正常没差内存报警的,结果滴一下,就掉电了。维修思路在哪?

楼主(2021-09-02):
主板在滴的一声,本来是正常没差内存报警的,结果滴一下,就掉电了。维修思路在哪?
不要跟我说查电压,也就那么几个电压呀,查过哈。

网友A:
查信号,基本都是小芝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信号,基本都是小芝麻管

你还不如说,刷bios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问题,查场管

网友:
插独显试试正常不

网友B:
先看看开关针电压

网友:
你们到底有没有修过主板啊!

网友:
按掉电维修思路修,华硕的主板看保护电路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抓波龙爪手吧,看一些关键信号哪个先掉

网友:
一个电一个电的测试

网友:
我支持4楼,觉得可能是CPU供电电路问题,毕竟刚过内存就掉

网友:
查供电先。。。。。。。。

网友:
不上诊断卡吗?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牵扯的部门太多,马上到中秋节了,供电部门,CPU供电管理小弟,还有内存跑腿的,那个不需要打点打点,收到好处以后就给你个OK信号,通过就OK了

网友C:
过内存后有短路,不要射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内存后有短路,不要射我

bios坏也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查德话,查什么信号。

网友:
查下内存数据线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查5v12v电压检测电路,在io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开关针电压

   要是我是直接秒杀了 还先看看开关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是直接秒杀了 还先看看开关电压

技嘉主板这种问题不是都秒杀吗,你秒杀不代表别人秒杀,开机跑码掉电符合开关电压被拉低后掉电现象,这个板也修到过这个问题,你很懂的话可以给楼主提供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