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NL8K的板子,1050Ti显卡跑分低

楼主(2021-09-02):
这台机之前开机问题修好了,显卡跑分低的问题没有解决。鲁大师只能跑2万多点。
因为上次通过GPUZ观察与好的机器对比,发现除了显存控制使用率只有25%左右以外(看图),其他频率等都正常,怀疑是不是显存供电问题,让朋友送过来再查查下。

刚跑了下mats,跑显存都正常的。但是完整跑提示0000000000818错误,查询好像是显存方面的问题

刚换了显存供电还是一无所获,又来论坛求助师傅们,莫非是核心问题?

补充内容 (2021-9-8 21:13):
这块板子陷入困境,昨晚跑mats,对现存扫描500M,出现四个显存全部错误,扫描500以下都正常,总共4GB显存。试想可能是核心问题,今天换了核心,还是跑分低。老版鲁大师只能跑2万分。

补充内容 (2021-9-11 21:48):
问题终于解决,原因是显卡核心GPIO12配置脚为功率全开脚,电阻丢失所致。电路图请看底下回复,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这块板子陷入困境,昨晚跑mats,对现存扫描500M,出现四个显存全部错误,扫描500以下都正常,总共4GB显存。试想可能是核心问题,今天换了核心,还是跑分低。老版鲁大师只能跑2万分。

网友:
显卡这块就不是很懂了

网友:
检测温控 功耗检测之类的电阻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原因是显卡核心GPIO12配置脚为功率全开脚,电阻丢失所致。

网友:
高手 这样都修得出来

网友:
我觉得修显卡的都是高手

网友:
明白了,还有功率控制脚。学些了

网友:
高手 啊,这个故障都能找到

网友: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

网友:
请教楼主a卡跑分低,主频锁300M有啥思路没。

网友(2021-11-22):
一般维修思路都和你一样的吧  最后没法了 都得找图纸 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