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15b rev:2.0电流有跳变两次又回落到0.56a不动

楼主(2021-09-02):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笔记本1215b,有正常待机,触发有正常跳变0.323-0.546-0.606a-0.56a不动,关机还能再次触发,这个主板没图纸点位,我在论坛上搜,找到一篇说是rtc电路有问题,直接更换电阻解决的,我按照指示直接知道rtcrst#电阻的位置,测两端有3.2v供电正常,电容上也有电,测电阻阻值仅有0.560k的阻值,电阻阻值明显偏低,更换20k电阻,直接可以亮机,秒杀。没看到真不知道怎么修。我用箭头标注电阻位置,如图:

网友:
   高人!受教了!

网友:
遇到通病就好修好多了,方便了好多同行

网友:
今天又按开关,发现又回到原故障了,拆机发现小电池没电了,只剩1v了。换了小电池就又能开机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多问题很奇怪

网友:
思路清晰,遇到这种头就蒙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阻值变小那么多就很离谱     这电阻变小会导致这个故障更离谱

网友:
你检查的  很仔细  很佩服

网友:
Rtc漏电,不是电容的话桥挂

网友:
估计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