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8930g 板号:6050a2207701-mb-a02 电流0.3a左右不显示

楼主(2021-09-02):
这是一台前两天修过的,开机不显示,掉电。CPU后面的大电容换了六个330uf的大电容,好了,已经交给客户了,今天又送回来还是同样故障。接到机拆开就把3v,5v的电容换了,又把330uf的大电容换成新的,插电待机电流0.090a插电触发0.167a左右掉电到0.0003a左右。可再次触发,插内存阻值卡内存vtt,smb,数据,时钟,spd都有,主供电没有,马上对地阻值为零,内存主供电短路,可以断开后级,发现是后级有短路,用1.5v烧机,主板后面有微热,仔细观察有电容发黑,取下来已经短路,是炸掉,破损的,但测内存后级还是短路把旁边的也取一边,不短路了。取下短路电容,换成1uf  16v大电容。开机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接到机拆开就把3v,5v的电容换了,请教楼主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看到这种老款就头疼  拆都不想拆

网友:
爷爷辈的笔记本   还有独立显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