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 bios刷错,短接bios pin1(cs)和pin8(vcc)救砖

楼主(2021-09-03):
5700xt刷错bios成砖,设备管理器认不出驱动.网上买的ch341a迟迟没发货,网上搜资料的时候看到有短接 1-8 pin的大法,实测有效。
查25q80c的datasheet 1是cs片选 ,拉高是不选,所以开机的时候接8vcc运行amdvbflash -i的时候会显示fail

1.找到BIOS,5700/5700xt的bios 是25Q80CT top8封装.开机之前短接pin-1(CS)和Pin-8(VCC)如下图所示。

2.开机之后amdvbflash -i,显示fail
3.断开pin-1和pin-8的连线,再amdvbflash -i 即显示成功,
4.amdvbflash -f -p 0 5700.rom 刷入对应bios rom,重启即可。
---
参考资料:
1.25Q80C
http://www.elm-tech.com/en/produ ... gd25q80/gd25q80.pdf

网友A:
如果不短接直接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短接直接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认不出卡(因为bios刷错了,刷成了6700xt的rom) 2.amdvbflash 强刷 直接报错的,刷不了,正常是只用能编程器重新烧新正确的bios,只是网上买的编程器实在发货太慢了。

网友:
厉害了,这都可以

网友:
这个方法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短接直接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不短接,开机显卡加载错误的BIOS信息,轻则信信号错乱花屏死机,刷新BIOS还有可能遇到ID差异大不能刷重则由于BIOS与硬件严重偏差,直接导致VPU初始化失败锁死,系统下找不到卡

网友B:
断开时是带电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断开时是带电操作?

嗯带电操作,在线剪线,毕竟vcc只有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带电操作,在线剪线,毕竟vcc只有3.3v

你那有没有迪兰r7 250的bios.我用挖矿软件刷的变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没有迪兰r7 250的bios.我用挖矿软件刷的变砖了。

Dataland R7 250 1024 MB 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160468/16046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没有迪兰r7 250的bios.我用挖矿软件刷的变砖了。
Dataland R7 250 2048 MB 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227300/227300

网友:
都是大神 骚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land R7 250 2048 MB BIOS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227300/227300

感谢老哥,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刷上后亮机了

网友:
大神,膜拜!

网友D:
BIOS这个东西,刷之前还是要多确认才行!!

网友:
这又是什么操作?

网友E(2021-12-16):
SPI\I2C烧录器还是要有的

不过这个技巧确实有点意思

网友F:
牛逼 ,不过我还是习惯硬刷,会硬刷的一般都不研究软刷的

网友G:
这个方法还是不敢轻易尝试啊,怕把桥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逼 ,不过我还是习惯硬刷,会硬刷的一般都不研究软刷的

其实本来买了编程器,就是在等待编程到来的时间里瞎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还是不敢轻易尝试啊,怕把桥带走

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慌还是很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I\I2C烧录器还是要有的

不过这个技巧确实有点意思

嗯,买了烧录器 ,就是中间等编程器到的时候,脑洞大开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这个东西,刷之前还是要多确认才行!!

主要还是轻松矿工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