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_RTC_RST信号为高的问题

楼主(2021-09-03):
接到一hp机器,主板为广达y11a
故障为,电源指示灯能亮,上电上不起来。。。后发现rtc_rst#被q19拉低。。。拆掉q19同样开不起来。。。
此信号受控于ec,bios刷过。。。不知道此信号为何而高?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那就干EC

网友:
支持干EC干南桥

网友:
南桥就是板载i5cpu!一个同行,换固态硬盘搞坏的,不知道搞到哪里了…修不好的话,他要倒霉了!

网友:
支持干EC干CPU

网友:
原来老机的电池是外置,拆机必然先卸掉电池,怎么搞都没关系,现在电池内置,稍一疏忽就等着瞧好吧

网友:
Rtc多少电压先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还是不小心碰到哪里短路了

网友A:
之前碰到过,DC进来的MOS管工作异常,RTC也是会被拉低的,因为DC那端有个什么信号给EC的3V没有过去,导致EC工作异常,所以RTC被拉到0.6几了。

网友:
一般是ec检测到条件异常了吧

网友:
先干这个  在干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碰到过,DC进来的MOS管工作异常,RTC也是会被拉低的,因为DC那端有个什么信号给EC的3V没有过去,导致EC ...

谢谢你的提醒。。。ec这边我也检查过,待机的信号都正常。。。电源指示灯也能正常亮起。。。我回头再仔细看看

网友:
短路了。拆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