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加电电流一直是150ma,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21-09-03):
戴尔电脑加电电流一直是150ma,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测开机鍵电压和按开键阻值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开机鍵电压和按开键阻值为零。

开机键电压3.3

网友:
开机电压3.3,对地阻值是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