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声卡外围元件会导致声卡芯片发烫吗?

楼主(2021-09-03):
朋友送来3块磐正H61板子,同样的问题,ALC662声卡芯片发烫,更换后还是发烫,声卡芯片是正常板子上拆下来的,25脚电压4.85V(偏低)。38脚电压3.3V求教:声卡外围会引起芯片发烫吗?

网友A:
看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供电有没有短路

供电没有短路.

网友:
外围电路有问题  会引起芯片发烫的,  就类似从前CQ41  那些Intel芯片组  1.05v电压不出来,触发会电流很大  类似于大短,1.05v修出来 就正常了, 芯片欠压  会发烫的     供电芯片也会

网友:
装上测量电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