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的雷电3接口 到底用哪种线能两台互相连接

楼主(2021-09-03):
刷T2的时候用住友的雷电3线 联机没任何反应,用自带的数据线联机时候提示请使用支持雷雳接口的线,手上没有苹果原装的雷雳3线,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A:
原装线仅支持USB2.0当然不行了,连USB3.0的线都不行,可能是用了USB3.0的线,要用雷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线仅支持USB2.0当然不行了,连USB3.0的线都不行,可能是用了USB3.0的线,要用雷电线

我用的是住友的雷电3的线 插上没反应的

网友:
A转C的线可以用

网友:
请教一下,联机线 A与C线都分别指什么

网友:
打死都不能联机,好机器也一样不连机,用手机的A-C线 也不行,是苹果最近更新了系统的原因吗

网友:
直接去官网买原装tp-c线不就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