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助

楼主(2021-09-03):
电脑开机报这样的错误、  有哪位大神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 、     感谢了        电话 16635705096

网友A:
关机后在开机敲打F8进入最后配置试以下。

网友:
找个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后在开机敲打F8进入最后配置试以下。

试过了  不行  一直都是这个界面

网友:
开机后,同时按Alt和Ctrl敲打 Delete,试一下。